有偿请教。有图纸。

楼主(2024-10-04):
有偿请教,华硕580 8g单dvi,自己加hdmi口,5v二极管档100.不开机了,12v 3.3 1.8时钟,复位对地都正常。

网友A:
1.我觉得你该刷一下别的BIOS才行!刷那种同PCB但带HDMI接口的!

2.你5V有点低,把你装的电容电阻拆掉 再量对地阻值(一定等板子凉了再测),要拆一个  等凉透 测一下,再拆一个,等凉透了再测一下

我新手,说错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觉得你该刷一下别的BIOS才行!刷那种同PCB但带HDMI接口的!

2.你5V有点低,把你装的电容电阻拆掉 再量对地阻值(一定等板子凉了再测),要拆一个  等凉透 测一下,再拆一个,等凉透了再测一下

我新手,说错勿怪

已经都拆了,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我觉得你该刷一下别的BIOS才行!刷那种同PCB但带HDMI接口的!

2.你5V有点低,把你装的电容电阻拆掉 再量对地阻值(一定等板子凉了再测),要拆一个  等凉透 测一下,再拆一个,等凉透了再测一下

我新手,说错勿怪

现在是dvi也不显,5v不对,风扇不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dvi也不显,5v不对,风扇不动

风扇都不动?那是根本没启动吧?估计核心也没发热 从头开始修吧 先测5V芯片,如果5V没出来,1.8什么的也不会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扇都不动?那是根本没启动吧?估计核心也没发热 从头开始修吧 先测5V芯片,如果5V没出来,1.8什么的也不会出

供电热,芯片凉,5v上电测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热,芯片凉,5v上电测有电压

核心供电出来了吗?如果没出就可以往回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出来了吗?如果没出就可以往回找了

0.9有1.5也有,核心热,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出来了吗?如果没出就可以往回找了

但风扇不转,风扇的12也有,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出来了吗?如果没出就可以往回找了

但是正面这7颗这是显存供电?没电压

网友B:
红圈中没电压,这个通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出来了吗?如果没出就可以往回找了

网友:
你的0.8V呢??MVDD是多少?
如果是我的话 一定先测MOS管  。
MOS断了出啥电压都进不去核心,MOS直通了 就可能会12V直接怼核心或显存里去!

网友:
观望学习下大师们怎么修的

网友:
搞HDMI座子把5V搞短路了?

网友:
哔哩哔哩看视频教程吧

网友:
这下完犊子了

网友:
学习下 怎么修的

网友:
看不懂    再去读读书书来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圈中没电压,这个通哪。。
核心供电0.9v

网友:
这得请高手来解答

网友:
干核心,前两天我一个也是,什么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认卡。最后丢之前干了 2 分钟核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