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5R G6暗屏

楼主(2024-10-04):
一台惠普445R G6暗屏,查屏接口LVDS供电都正常,屏也换了,就是暗屏,测量的结果如下,麻烦各位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1和2脚19.5v
5脚3.1v
6脚3.3v
9脚3.3v
23和24脚3.3v
27和28脚5v
35脚3.3v
38脚3.3v
40脚3.3v  原来是40脚没有3.3v,后来飞线给了个3.3v,供电像是没有问题,就是有图像没有背光,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帮助,感谢。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DA0X9KMB8E0图纸上传一下

网友B:
换屏或换屏线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屏或换屏线试

屏换过了,一样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DA0X9KMB8E0图纸上传一下

你好,论坛里没有惠普445R G6图纸,我在鑫智造里面搜到的惠普445R G8的图纸,LVDS接口定义是一样的,这个图纸只有在鑫智造里面使用,没办法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换过了,一样是暗屏

暗屏说明是背光有问题,背光供电正常,就开启,开启有电,屏换换过的话,再测下排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惠普445R G6暗屏已解决,换屏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