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5

楼主(2024-10-04):
遇到一台机械革命蛟龙5进系统白屏死机屏闪,外接显示器测试也是白屏。显卡显存供电测试了都正常。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处理器的问题。 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评供电不足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

网友:
有高手看看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

网友:
进安全模式可以正常显示就是屏有点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