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双bios少了一个可以换成另一个品牌的同容量bios芯片吗?

楼主(2024-10-05):
技嘉的双bios少了一个可以换成另一个品牌的同容量bios芯片吗?本来的两个是MX25L6406E,少了一个,可以换一个W25Q64吗?能长期用不?

网友:
应该可以吧!最好弄两个一样的,不行直接都换成W25Q64

网友A:
1颗MX25L6406E就行了,只要在M_BIOS位置。B_BIOS是备份,可有可无。

网友:
今天刚好有技嘉主板不亮,拆BIOS芯片发现M_BIOS位坏了不能识别了,直接用B_BIOS刷了后焊在M_BIOS位置上,另一个都没有焊,板子用起很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颗MX25L6406E就行了,只要在M_BIOS位置。B_BIOS是备份,可有可无。

这样就没有双bios的功能了。

网友B:
只要是16的    都可以替换换8或者16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16的    都可以替换换8或者16都可以

你说的什么16?

网友:
哦哦,你是说他这个Q64其实容量是16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