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242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4-10-05):
Dell vostro 2420 开机不显示
指示灯只亮第一个
检测说显卡坏了,原本都是核显输出,但哪个才是核显?
换CPU可以修好吗?

网友A:
核显是在CPU里集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显是在CPU里集成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显是在CPU里集成

那我重新买一个低级的CPU换上去试一下,有没有显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芯片?

一个独显,一个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重新买一个低级的CPU换上去试一下,有没有显示,可以吗?

估计有点悬,

网友:
那核显芯片能买的到吗?

网友:
或者改成独显输出,我独显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学习了

?我这个也不确定好不好啊

网友D:
大哥,你是业余的?

网友E:
修比换板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比换板都贵。

换板要100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是业余的?

我的确是业余的,还是个学生,略懂一些维修,软件方面比较擅长,硬件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