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不稳,运行鲁大师就黑屏重启

楼主(2024-10-05):
主板是a520,可以点亮看电影,玩要求高一点的就黑,测了电压正常
波形不稳,请问一下大师们这怎么排查呢

网友:
散了吧,主控是带程序的,已经放弃治疗

网友A:
话都说不清楚,具体配置是怎样?啥点位的波形?啥节点的电压?统统不交代,那你发这贴干啥?发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都说不清楚,具体配置是怎样?啥点位的波形?啥节点的电压?统统不交代,那你发这贴干啥?发个寂寞?

懂的自然懂,不用说也知道吧

网友(2024-11-04):
主控是啥?:主板上还有主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