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12V怎么产生?

楼主(2024-10-05):
戴尔游匣G15-5515 这个12V怎么输出?vin12v和+5vs相连 测量只有+5vs没有12V 没有师傅知道的?麻烦帮忙看下是芯片内部升压的12v吗?

网友A:
RT9297G 是升压芯片,5V升12V 电路  外围电感加二级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9297G 是升压芯片,5V升12V 电路  外围电感加二级管

测量EN5V。VIN5V 没有输出12V 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EN5V。VIN5V 没有输出12V 是芯片坏了吗?

后级没有短路,就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