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会修CRT电视进来一下。

楼主(2024-10-05):
一台长虹H14K8老电视,朋友的,本来就不太会修这种,但赶鸭上架没办法,故障就是水平幅度拉不宽,中间还有条亮线,CPU是0410,解码是LA76810,场块LA7840,场块换过没用,场电路几个零件也都大致测了一下没发现问题。场块各脚电压如下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顺便附上图纸

网友:
检查一下场输出回路 C304容量,R305阻值 有无虚焊。偏转线圈插头,是否接触良好。不行在芯片输入端加入50hz ,交流信号看看光栅能否打开。

网友:
场供电电容换了看看。这些电视时间太久了,基本是电容干枯,你外表看不到的。

网友:
更换c302,场块不知道现在还买得到不

网友:
这种电视机,小时候经常电压不稳,电压低的时候就会这样

网友:
这种一般是场电容失容引起的

网友:
这种明显是场扫描电路故障,重点检查场自举电荷泵电容器C302,例如直接更换C302试试。
同意楼上观点,基本上这就是电容器的故障。

网友:
感谢各位,但以上都检查了,没明显问题,76810也换了,还是不行,准备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