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MX5001N每次开机复印第一张就会提示“请稍候 ,正在自动调整”持续3分钟

楼主(2024-10-05):
夏普MX5001N每次开机复印第一张就会提示“请稍候 ,正在自动调整”持续3分多钟,如果之后不断电可以正常服用打印,只要断电时间一长,大概个把小时在开机,就会再次提示自动调整,每次都是3分多钟。这个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A:
看看卡哪里啊 都不知道卡哪里怎么会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B:
看描述,像是设置问题。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卡哪里啊 都不知道卡哪里怎么会知道什么问题呢?

不是卡纸啊,兄弟。是每次开机时第一张都要自动调整3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像是设置问题。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现在维修模式里面所有关于预热的选项都进行了调整,还是没解决,里面很多自定义设置,不到最后,不想恢复出厂设置,能找到问题所在是最好。

网友:
应该是粉为足了,换粉盒吧

网友:
已经恢复出厂设置,没有解决问题,碳粉充足,加粉通道顺畅。定影器传感器也清洁了。而且这确定不是预热,预热时间是可控的。这个自动调整是出现在每次冷机开机预热完成,复印启动键亮起,且按下复印启动键以后。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预热时间是多久,知道的师傅能不能提供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