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3540FB 不过保护隔离。已解决

楼主(2024-10-05):
华硕px574f 板号:P3540FB
故障:bq24780s 腐蚀
华硕 P3540FB 不过保护隔离插上电池 换了芯片之后发现第28脚vcc 只有10V
保护隔离管也换了。但还是只有10V.
也没有发现有断线的地方。
感觉正常情况应该是20V  求维修思路。。

图中就是我测到电压,

这个带板载内存的阻值正常吗?

-------------------------------------------
更换了pd8900,就正常了。
那个电感阻值是正常!

网友A:
图纸与点位上传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与点位上传大家帮你分析下

鑫制造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与点位上传大家帮你分析下

鑫制造里

网友:
先排除下后级有没有微短

网友:
保护隔离得慢慢研究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有些微短的也会引起的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进来电压是否被拉低

网友:
A/D_DOCK_IN  电压多少

网友:
技术好,太厉害了!

网友:
PD8900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保护隔离好弄

网友:
这种大电压的还是好修的。

网友:
腐蚀的要处理彻底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厉害哟。。。

网友:
有图纸点位真好

网友:
电压的还是好修的

网友:
老板们真厉害 我也想学

网友:
应该是腐蚀引起的问题,不算通病

网友:
有图纸或点位的兄弟上传一下

网友(2024-11-09):
楼主上传一下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