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a刷入本身型号的BIOS无法启动

楼主(2024-10-06):
华硕Z170-a刷入本身Z170-a的BIOS无法启动,表现为接通电源后CPU风扇狂转,CPU_LED亮红灯(应该是卡在CPU自检了);但是刷入华硕Z170-P的BIOS却可以点亮,是什么故障,有没有大神献身解说一下该怎么排查,

网友A:
版本号有没有对比过,BIOS是不是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号有没有对比过,BIOS是不是官网下载

官方和非官方都试过,也是只有Z170-P的BIOS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