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魔改BIOS后装WIN7会蓝屏

楼主(2024-10-06):
      各位大神,大哥,求助一下
      本人有一块B75M-D3V的板儿,因为我要用NVME的固态,所以把板儿魔改了BIOS了,刷版成功了,但是碰到些问题,请各位请教:
      1.用部分WIN7系统重装系统后,在系统里面附带驱动总裁或万能驱动打完驱动,重启之后,电脑就会蓝屏,出现00007E的蓝屏代码
      2.用部分WIN7系统重装系统后,在系统里面附带驱动总裁或万能驱动打完驱动,重启之后,电脑就会卡机,但用DG软件扫描过,硬盘是没有问题的
      3.用WIN7系统,出现这些问题后,我换了WIN10的系统,奇怪的是,WIN10系统顺利通畅,除了有点慢以外,没什么问题

      我用的U是E3-1230 V2的,显卡是GT1010,电源用的是230瓦的,是CPU不支持WIN7还是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本人是倾向于用WIN7的,有没有办法可以整整呢?

网友A:
会不会和安装的驱动有关,安装官网下载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和安装的驱动有关,安装官网下载的驱动试试

如果不用系统自带的驱动管理来弄,不会蓝屏,但是会卡住画面,直接系统崩溃的那种,要好几分钟才能缓过来,但是用WIN10就不会,最多就是慢一点,没有出现任何疑难杂症,所以我也搞不明白,不知道是BIOS的问题还是主板对我这个PCIE插槽排斥

网友:
更新一下NVME的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就用win10咯。E3用win10很好啊,用习惯win7,win10,win11一个样

网友:
E3-1230只能支持PCIe 2.0吧?内存频率只能支持到1333,你的固态硬盘跑不了全速,所以用win 10会慢一点。
我的B75M-D3V用i7-3770,PCIe 3.0X4,内存用DDR3-1600,固态硬盘能跑全速,用win 10很快。

网友:
win 7蓝屏,肯定就是系统的原因。换个好一点的win 7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