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5 5500 板号19753-1 时开时不开通病补充

楼主(2024-10-06):
这款机子除了ntc热敏电阻变质容易导致这个问题以外,还发现一种情况:插着原装充电器几乎不能开机,用电池有时可以开机的,开机进去插充电器会死机。并且伴随着原装充电器不能给电池充电没有充电电流(插原装充电器有正常充电电流的时候按开机键是可以开机
有这种情况的直接更换ISL95522H就可秒杀。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 我也碰到过 插充电器时开时不开,偶尔开机0.4 是充电芯片边上一个0欧电阻断开了 这机器好多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
19753-1 图纸

网友:
这个是充放电芯片

网友:
对的。这机器时开时不开的好多

网友:
这机器看了就害怕。

网友:
头几天遇到过这个充电芯片,  是插适配器降频,充放电都好使, 就是降频,  定了5个95522H   换第三个的时候好了,这个充电芯片 一定要多定几个

网友:
技术真强,感谢分享

网友A:
我正修这个机器呢  按开机键 电流上到2A左右 就掉回0.06了 在开机还在这样的!不知道问题在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修这个机器呢  按开机键 电流上到2A左右 就掉回0.06了 在开机还在这样的!不知道问题在呢呢

ntc热敏电阻搞了没

网友:
找个充电芯片,坏的好多。

网友:
我遇到风扇装紧了不开机。加焊了cpu 供电芯片 好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换那个100K电阻没用,后来我把那个芯片拆出来,重新安装回去,OK,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机器过保修了吗

网友:
戴尔的机器真垃圾

网友:
贴兄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C:
热敏电阻在哪里,有点位标注吗谢谢

网友D:
热敏电阻不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敏电阻在哪里,有点位标注吗谢谢

两个大电感的中间,看图纸,鑫智造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敏电阻不装可以吗?

应该不行,装个普通电阻90K或者100K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换那个100K电阻没用,后来我把那个芯片拆出来,重新安装回去,OK,

对,重植或者加焊有的也能好,这型号奇怪的故障真多

网友(2024-11-12):
正需要,牛逼 感谢大哥

网友(2025-10-15):
引用 网友A:
我正修这个机器呢  按开机键 电流上到2A左右 就掉回0.06了 在开机还在这样的!不知道问题在呢呢

这电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