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师T90-T偶尔能触发0.41左右秒掉,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24-10-06):
这个问题先刷bios还是干桥?还有别的通病吗?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南坏了?

网友:
GI5CNXA 图纸与点位

GI5CNXA.cad

网友:
sr40b,基本上是桥的问题

网友A:
蓝天代工的南桥都没散热器,通病  都很容易坏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换南桥这个南桥很坑容易买到坏的坏南桥换上症状会一样

网友:
不确定可以先软后硬,先BIOS后南桥

网友:
看来都是这个套路啊!

网友:
我在论坛找到板号一样的,是别人换桥修改ME的也可以吗?

网友:
40b,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通病哦,更换过很多了,一换就好。

网友:
我也有一,桥发了,还没有到货,故障一样,换了后验证一下

网友:
论坛说是桥的问题,也换好过3片

网友:
实在是讲不通,按开关大概10秒后有反应,有点奇妙

网友:
sr40b 直接换 不用犹豫

网友:
这个桥多少银子?买个干一下。

网友:
这台机200收的

网友:
保本可以了

网友:
转手600出了给我,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代工的南桥都没散热器,通病  都很容易坏

清华同方代工和蓝天有啥关系?

网友:
按触发延迟几秒上电到0.4不出cpu供电测s4信号不出,就换桥,搞一个好一个

网友:
sr40b 确实容易坏

网友:
换桥吧,一般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