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鼠标指针闪烁

楼主(2024-10-06):
笔记本鼠标闪烁是什么问题?重装系统了,已经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A:
排除了软件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了,没有换鼠标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了软件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了,没有换鼠标试吗?

键盘问题,导致cpu一直进硬件中断,卡顿

网友:
3楼威武,学习了

网友:
隐蔽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