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PLUS1.06不触发、开关针无3.3V不知道断线还是什么 ...
H81M—PLUS1.06不触发、开关针无3.3V不知道断线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0-06):
客户送的旧板开关针电压零V不知道哪里坏了?
开关针电压
不触发
App
问题

网友:
查3Vsb电压正常不,是不是对地短路 正常pcie A10脚应该有3.3

网友:
说错了,是pcie b10脚

网友:
打开点位图,查下有没有断线,还是电压没出

网友:
短接风扇转,不亮机,不短路应该,有空再检查一下。

网友:
pcie10无电压io32脚有3.3V绿灯亮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学习学习,哪天也能修电脑

网友:
Apple A1398 X435 051-00330 820-00138.pdf Apple A13

网友:
交流学习下,共同进步

网友:
很可能是板层有断线,仔细看看有无腐蚀的地方

网友:
求高手来个检修思路,学习学习了

网友:
电压有么有出来

网友:
电压接近零伏

网友:
放在一边客户送的,未发现断线的痕迹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IO到开关针断了线。飞线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