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40e可以直接代换sr40b吗?修机修的蛋疼啊

楼主(2024-10-07):
接一台kp7gz
换好自己拆机的sr40b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关机拿去测试另一台的屏幕,结果不开机了,开机亮一下就灭了,症状和之前一样,于是某宝下单拆机桥sr40b,装机测试OK,但是不读me
,直接刷BIOS无效,又拆机把电池和mos电池拆了,想重新刷,结果又是一样了,开机0.26左右掉电,绿灯亮一下就灭,这是什么情况,,这次买了一个sr40e了,问下大家是不是直接换,要不要换BIOS?

网友A:
会不会是其他问题,桥也不可能这么快坏吧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 缺少几个外设功能而已 40E在一些工作站机器常见

网友:
最好用回原机型号,这桥有带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其他问题,桥也不可能这么快坏吧

我也很纳闷啊,不应该啊,但是这样要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