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核显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2024-10-07):
主板开机快速滴滴滴滴4声不显示,测试CPU电压1.17V,内存电压1.58V,核显供电0.06 V,采用up1504t驱动,5脚只有1V,测量5脚是经过一个2.2欧的电阻连接12V,但是2.2欧电阻阻值正常,对地的电容也拆下来了,电压还是没有上去,请问各位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要检测通过才有电压的?拔掉内存开机是滴     滴     滴响。请问1504的工作电压VCc是多少才对?

网友:
拆掉1504后测量5脚电压只有1V,拆下2.2电阻发现已经22K了,重新换了电阻,不装1504上去,电阻冒烟,有没有谁有图纸的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换了几个2.2欧电阻上去,开机马上冒烟,拆掉DV1二极管就不烧了,可以肯定不是1504引起的,也换了QV12场效应管也不行,发现QV12中间有个电阻Rv31空位,不知道是掉件还是没有的,有朋友有这块板了吗?麻烦看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几个2.2欧电阻上去,开机马上冒烟,拆掉DV1二极管就不烧了,可以肯定不是1504引起的,也换了QV12场效应管也不行,发现QV12中间有个电阻Rv31空位,不知道是掉件还是没有的,有朋友有这块板了吗?麻烦看看阻值

问别人有没有这块主板?最基本的要提供具体型号。

网友B:
打下对地值,

网友:
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对地值,

不装CPU500多,装了cpu就60多

网友:
经查后发现连接1504T 1脚的CV19电容击穿短路,随便找了一个贴片电容焊上去,开机2.2欧的电阻不烧了,但了核显供电只有0.6V,还是嘀嘀嘀    嘀嘀嘀  报警,手上又没有1504T更换,请问换上去的那个贴片电容容量会有影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