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706无背光

楼主(2024-10-07):
开始是不充电,客户直接要求换了主板,换好用了几天又不亮了,我发现这次是无背光,查了一下,以为是通病。但是左边这个排线刮开没有断

网友A:
难道这位置没断

网友:
那不是有裂缝了吗

网友B:
拆屏,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位置没断

那里是我刮花了吧?晚上回去给它上被点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位置没断

观察真仔细

网友:
我把刮出来的地方都上了锡但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屏,换线

这个线和屏幕一体的,只能换屏吧

网友:
这个保护层居然会粘锡?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