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风扇噪音大

楼主(2024-10-08):
新买的AOC一体机,只要运行游戏或者大型程序,风扇声音就很大,能不能改线,让风扇一直工作在静音状态

网友:
PDD风扇减速线

网友:
最好你先把风扇噪音大的根本原因弄明白了,再针对性处理。
电脑的温控系统如果检测到CPU温度太高,就会调高CPU风扇的转速,加强散热,用来降低CPU温度。

所以,CPU风扇狂转,可能有几个原因:
1、散热器跟CPU之间的导热脂不良,例如干裂了,造成CPU到散热器之间的热阻增大,热传导不良;或者散热器的鳍片被一些毛絮灰尘之类的东西堵住了,影响散热性能。所以CPU只要负担稍稍增大一点,温度就上升很快,温控系统就调高风扇转速了。
2、散热器本身的散热性能不太够,CPU的热量散不出去,温控系统就调高风扇转速了。
3、正常的CPU温度升高,调高风扇转速,只是你比较敏感,听着不舒服。

对于第1个原因,拆开机箱检查或者重新涂抹导热脂,清理散热器上的毛絮和灰尘等污染物。
对于第2个原因,更换直径更大的低转速CPU散热器可以解决。
对于第3个原因,也可以更换大直径低转速CPU散热器解决。

一般不建议用外置调速器直接给CPU风扇降低电压,因为这样虽然可以降低噪音,但是风扇转速降低的同时也意味着散热性能下降,可能会造成CPU温度过高,影响CPU寿命,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故障。

基于由简到繁入手的原则,先重新涂抹导热脂,清理灰尘毛絮试试吧。不行了再考虑别的办法。

网友:
不怕温度高

网友:
改线应该不行,散热跟不上会关机或降频,除非散热也改

网友:
不怕温度高?

网友:
改啥都不行 这个温度 你还不让它散热啊

网友:
除了清灰风扇润滑,千万别改!否则游戏一会后你就会悔掉肠子。

网友:
一体机你改了转速,直接死机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