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拆焊BGA芯片,拆不下来

楼主(2024-10-08):
用的是速工的868D热风枪。之前,用废旧内存条操练了一阵子,感觉操练差不多了,然后入手了几套U盘套料,自己焊接BGA封装的闪存颗粒,用的183℃有铅中温锡浆,也有用有铅锡球,都是一次性焊接成功。热风枪调整到380℃,风量25%

昨天尝试更换笔记本电脑板载内存颗粒,久吹不下,后来把热风枪调整到400℃,风量30%,吹了3分钟还是没能拆下,担心长时间加热损坏芯片,就作罢了。

我估计这电脑主板用的是无铅焊,在仅有热风枪的情况下,你们都是怎么拆焊无铅焊主板上的BGA芯片的?我看B站上面别人拆主板内存颗粒,好像很轻松,也没用预热台。是不是我的热风枪设置参数不对?

手头有个小的预热台,不过主要是用于手机板子的,加热台面比较小,不太方便固定笔记本电脑主板,所以我就没用预热台。我想知道,仅用热风枪的话,拆焊无铅焊的BGA芯片,要点是什么?

网友A:
板层太厚了,得下面加热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太厚了,得下面加热一起

如果只用热风枪的话,是风枪上下来回吹?这样好像不太容易操作。

网友B:
加预热台,拆起来很轻松,主板散热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预热台,拆起来很轻松,主板散热快

看来还是得上预热台。
就是不知道视频里面那些大神是怎么只凭热风枪就搞定的。

网友C(2024-11-26):
底下再搞个加热的,上下一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下再搞个加热的,上下一起来

知道了,谢谢!

网友D:
温度和风速不够,主板SMT基本上都是用的高温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和风速不够,主板SMT基本上都是用的高温焊锡

下次准备用预热台再搞,目前暂时没有遇到焊接大板子的机会。

网友:
这个就是温度问题,我今天试了一下,拆SSD上出厂焊好的闪存,热风枪的温度调到420度,风速3档才能拆下,不然就会出现伤板子上的焊盘的情况,但是拆除我焊上去的闪存380度就可以轻松拆下,我用的是中温锡浆植锡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上下同时加热比较可靠,否则就是把温度调到420度,能把芯片吹下来对芯片的损坏很大。而且温度很敏感,稍微便宜就容易反复加温。上下加热对焊接芯片更重要,尤其是芯片底部带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