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TM-U288B热敏打印机错误灯闪

楼主(2024-10-08):
情况如下:       小弟今天在办公室使用着爱普生的TM-U288B热敏打印机,昨天用的还好好的,今天机子就打印不了了

故障如下:
       打印机关机重启开机,能自检成功,无任何灯亮,然后打印打印机的测试功能,可以出测试纸,但是出完测试纸之后,打印机就报错了,错误灯一闪一闪的

这种情况需要如何解决?

网友A:
能自检成功?打印出测试页?那就机器没有问题啊
你是不是描述的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自检成功?打印出测试页?那就机器没有问题啊
你是不是描述的有问题啊

它就是出完测试页后,就会报错

就例如,我在电脑上打印一个菜单出来,第一张纸可以成功出来,出来了之后就直接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