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位大师傅改的集显电路时进时

楼主(2024-10-08):
这是哪位大师傅改的集显电路   时进时不进系统的

   A1398      板号 3332

网友A:
不进系统 提示什么 我改过 15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进系统 提示什么 我改过 15款的

故障描述是死机  蓝屏   我实测不进系统  进度条走一半左右重启   一直重复    安全模式能够进入系统   就可以排除故障有哪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