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潮7000 320 s-13暗病

楼主(2024-10-08):
这是台二修机
上家刷过bios,一个月左右又黑屏,待机0.43正常,按开关0.08左右,电流非常低。
各供电也都不短路。
放一下电,加热一下cpu附近就自己好,那么就以为是一体u空焊,或者不良。
最后跟客户讲了这个情况,客户直接按怀机处理不要了。
虽然能开机,一旦开机也能正常使用,但是有暗病也不能出售,一直放着也不敢出售。
今天想起来了又给它拆开盐揪一下。
从论坛上看到很多放电就好的多半是bios线路问题。再加上加热cpu附近就会好这种情况。
打开鑫智造,输入320s-13搜索到对应的位置图,电路图
在电路图中搜索bios,会跳出相关联的电路,其中一个是to enable me override,什么意思呢?不懂,但是不影响我修机器,中间这颗R9848是0欧电阻,测量为0.1欧左右,问题不大。
看位置图,这颗电阻刚好在cpu附近,加焊一下试试?
烙铁烫在电阻上,左上角那个空脚位的锡竟然会动,按道理来讲如果这个焊点没有氧化或者没有空焊,加热几秒钟不至于这么大的反应,于是电阻两端补锡,活动的那个焊点也补了一下。插电开机,一切正常。
先观察一个月左右,如果没有问题再出现,那么就是解决了。
请资深维修师傅讲解一下,这个电阻不良会不会导致上述暗病故障呢?

网友:
这算通病吧!

网友:
电阻上面跟空焊盘连接,空焊盘虚焊导致不良,加热一下又能使用

网友:
断开看看不是出现故障,如果没有出现就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A:
我想不通,这个电阻是虚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不通,这个电阻是虚焊了吗

测试过了,跟这个没关系,估计要干ec了

网友:
思路不对,故障没有完全解决,要动ecpwbtn,无3.3

网友:
现在板子虚焊的应该很少见

网友:
低温锡有可能温度高了会出现虚焊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 学习了

网友:
修机就是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什么奇怪的问题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