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PG Z390M,故障求助

楼主(2024-10-08):
V星MPG Z390M,故障求助
故障:按开关风扇转动一下,立刻断电,再次触发就没反应,必须拔掉电源,清空cmos才能再次触发

维修过程:io更换过,故障依旧,后面发现拔掉CPU供电不会掉电,但是cpu上下管全部测量无击穿短路,最可恨的是强制拉低绿线可以正常开机,这我就完全没思路了,强制开机测量vccsa 和vccio电压1.2v肯定不对,拔掉cpu供电就恢复正常电压,我想为什么这个vccio和vccsa会变这么高?没思路怎么修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NCT3933U 内存超频 芯片调节电压 你拆了试试

网友A:
U39 和U46超频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39 和U46超频用的!

好感谢感谢  我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CT3933U 内存超频 芯片调节电压 你拆了试试

好 感谢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感谢 我去试试

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感谢感谢  我去试试

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能触发时的待机供电和不能触发时的待机供电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