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斐讯k2 忘记管理员密码,长按RESET 无效

楼主(2024-10-08):
客户一台很久没用的斐讯k2,忘记管理员密码了,长按复位无效。想给客户省下买路由器的钱,于是就有了这些操作。
因为WIFI 密码也忘记了,于是先找一根网线 ,把电脑和路由器连。自动连接后,查看路由器IP (下面图片只是示意图)

然后打开浏览器,输入路由器的IP .然后就能看到路由器的版本。

然后在网上找到一个版本,找到的版本不低于路由器的原来版本,这个没仔细测试。

然后开始升级路由器。
先把路由器这边网线,从LAN 口移动到WAN口,电脑上网线不动。断电,先按下RESET,然后通电,按下RESET 10 多秒不要松。然后松开RESET ,等待路由器启动。然后把电路的IP 地址设置成这样,仅供参考 。因为我的路由器地址是192.168.2.1

然后在浏览器输入192.168.2.1,出现这个画面。

选择升级文件,让路由器升级完成。
然后通过wifi 看到路由器名字变化了。
这个时候,可以用无线或有线调试路由器了。如果用有线的话,要把网卡设置改回自动获取,并且把WAN 的线移到LAN.

然后输入路由器IP ,设置路由器就可以了。

路由器固件(以上固件都是网上下载的,如有问题,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
斐讯K2除了自己弄着玩,别的没必要折腾,WiFi千兆,wan口lan口全是百兆,我还有个改了USB的扔那里吃灰呢

网友A:
肯定是你按Reset键的姿势不对,多数路由器是长按,有些是断电之后按住再上电,还有些是快速连按5次。
所以我一般想重置路由器,都是这三招一起用,先长按,如果不管用,就连续快速按个十次八次,再不管用就断电,按住之后上电。总有一招管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搞不定的路由器。

你这方法太墨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按Reset键的姿势不对,多数路由器是长按,有些是断电之后按住再上电,还有些是快速连按5次。
所以 ...

你自己上网搜一下就知道,有多少个这种路由器按复位键不能重置。
看您的语言描述,应该还比较年轻。我2006 就开始做电脑维修学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上网搜一下就知道,有多少个这种路由器按复位键不能重置。
看您的语言描述,应该还比较年轻。我20 ...

2006年才做学徒跟我比资历,唉……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