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JMMB1AB0 四修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10-08):
DANJMMB1AB0
四修不开机维修
据客户描述,初始故障为装机时电池排线冒火花,然后不开机
第一修曾经修亮过,说风扇不转,后再次不开机退机,二修表示搞不来,三修是我同事,四修我来接盘
同事已换EC TU1 TU2 充电芯片,都是连接电池SM总线的元件,确认已坏
目前为不触发
待机电流0.006,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插上电池不充电
确认EC是不正常的
测PWRBTN只有0.5V,确认EC未进入正常状态
线性3 5 V正常 1.8V正常 5V PWM正常 3VPWM无
使用NJF的图纸进行参考,EC一致
排查EC待机条件
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示波器测BIOS1脚,发现问题,开机瞬间一直在读BIOS,正常应该每次开机会读同一段波形,并且波形不会这么长,我把时基调成500ms/格,都七八格

断开BIOS到EC的电阻,确认这个波形来自EC
测BIOS第二脚,却没有任何波形,BIOS芯片是这个XMC的256
这种故障,属于是BIOS没有正常读取,我第一反应是不是做故障了,原装BIOS芯片给换了,因为以前是遇到过的
NJF的图纸上BIOS的型号是W25Q128,我印象里华硕也多用这个品牌
找一个1.8V的W25  BIOS芯片,在刷上试试
换后故障依旧,并且从同事那里拿到另一台同款机器的拍照,确认这个BIOS的确是原机BIOS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奇怪的波形?肯定还是跟BIOS有关,因为2脚没有输出
测BIOS 6脚有波,  但是5脚没有波形,这就很不正常了,5脚是输入,要先有5脚,2脚才能输出的
尝试更换BIOS 5脚到EC的电阻
再测1脚片选,正常了!在50ms内完成所有动作
再测一下2脚,正常输出了
测量一下电阻的大小,原本的0欧变成了65K,怪不得了
现在插上,待机电流再0.021和0.011之间来回跳,按开关上电跳变至1.5

不过可惜的是机器仍然有故障
装机后不亮机,电流在1.32/2.0/0.9之间反复跳不亮机,1.3会多停十几秒,然后跳到2A再掉0.9再回1.3,反复循环
CPU坏了??还是做了故障了?
修的人太多了,主要不知道第一家为什么修亮了又给放弃了,是又烧了U还是上面那个电阻的原因不开机了
担心是开机慢,开了五分钟还是一样,但是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风扇不转!!
散热器已经很烫手了,风扇死活不转一下,暂时不太确定是风扇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应该是电路上还有问题

反复观察没有明显的掉件,换U后涛声依旧

可惜这台机器修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机器滞留时间比较久,客户催单比较急,再加上我也没办法一直琢磨这个机器,只在空闲时间看,最终沟通后退机

网友:
过手维修的人太多,很难搞

网友:
修得太多了,太难搞了,没有目标

网友(2024-12-16):
有没有这款图纸 麻烦分享 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修过的机子是麻烦  还容易被做故障

网友:
BIOS旁边的电阻都在30欧左右,大了会引起读取BIOS不成功。

网友(2025-03-14):
图纸没有留下呀?

网友(2025-10-18):
虽然没有修好,但是维修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2025-12-24):
这知识哪里学的BIOS 那么多学问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二修机和多修机都是难啃的骨头,不人为故障还能好一些

网友A:
你好。楼主 这个机器我手上有台进水的,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你的点位图和图纸哪里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这个机器我手上有台进水的,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你的点位图和图纸哪里找到,

鑫智造里就有
还不快来试试鑫智造图纸?维修资料领域全,包含手机、平板、电脑、MACBOOK、无人机、游戏机、汽车电脑板等,内容丰富,有标注图、原理图、点位图、板层走线、通病案例...,可自由添加维修标注、云端存储永不丢失,每日更新,不绑定电脑和IP,支持超过8种语言,支持资料定制,更有店铺维修员账号管理功能。点击链接开始使用 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4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