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将星x15 23 MP2964跟mp2964R互换问题

楼主(2024-10-08):
现在一装驱动就蓝屏,不管是先装集显驱动还是独显驱动都会蓝屏video tdr failure,原机是2964R 电路参数差不多,可能是程序不对吗?还是其他电路问题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装驱动不蓝屏

网友:
跑mats显存没报错

网友A:
互换应该不行,带程序,同型号板可能可以换

网友:
带程序,换了不行的

网友:
换了好像不出集显供电,但是为什么能亮机呢,买个全新的应该会自动写入吧,以前买过全新的但没有自动写入,最后还是买了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换应该不行,带程序,同型号板可能可以换

换的是七彩虹十二代主板的芯片,这个是十三代主板,电路参数差不多,集显供电一点波形都没有出来

网友:
最新发现,集显供电两路mos管,只有一路有波形,感觉还是芯片问题,定个全新的试试

网友:
料板是七彩虹十二代的芯片,电路差不多,就芯片型号尾号不同,我这是13500h

网友:
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
这个芯片是有程序的,买新的没有用。要写程序的,这个写程序的工具也不贵。我记得是100块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
问卖芯片的,通不通用

网友:
哦,难怪了

网友:
这个刷程序的才100块,确实可以了

网友(2024-11-12):
学到一招,现在很多芯片带程序,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我的可以上电,但是CPU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