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无CPU供电

楼主(2024-10-08):
上电自动触发,到0.2A,各路电压都正常,无CPU供电和独显显卡供电,经过测量CPU vcroe芯片,VR_EN开启电压有3.3V,,输出没有供电,SYS_PWRGD正常,无时序,PLTRST_CPU#电压没有,想咨询下,是先有pch桥发出PLTRST_CPU#复位给CPU,CPU才配置SVID,VCORE芯片再发出CPU供电?还是先有CPU供电电压,后给pch桥PG,pch桥再发出PLTRST_#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先有CPU供电电压,后给pch桥 PG

网友:
GL553VW  GL553VD  点位

GL553VW2.0.fz

GL553VD_2.0.fz

网友A:
太麻烦了

网友:
这款CPU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复位先出,有Vredy就产生复位,cpu复位后才发出svid。你用示波器看一下,刚开始有无供电,bios 也影响

网友:
你哪一期学的呀?实地学的怎么时序都不知道呢?记一个100~400系列芯片组硬启动就好了:
桥发出pg给CPU,
桥发出平台复位,
乔发出CPU复位,
CPU发出svid波形开启核心电压vcore等,CPU供电正常并复位后读bios自检跑码,
内存自检后,桥读内存码片,桥发出内存复位,
CPu再次发出svid波形给CPU供电芯片产生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

这还麻烦?你怎么修电脑?跟修台式机一样拆机换件吗?

网友:
proc产生了没?

网友:
  48脚3.3V, 47脚3.3V, 46 脚0.96V,45脚 0.96V, 44脚0v,43脚 0.96V,42脚5v,41脚19V。

网友:
各位大佬帮忙参考下,刷过BIOS,给PLTRST_CPU# 强制供电1.05V,也没有CPU核心供电产生

网友:
在哪可以下载图纸?

网友:
CPU参数正常,就只有先换桥了

网友:
CPU问题,这个报价了,客户觉得贵了,没修了

网友:
先有复位后有cPu供电,要有复位你的SYSPwROK正常吗?一级一级往前推,应是二级供电不正常

网友:
感觉cpu问题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