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 佳能 g5080 打印机固件

楼主(2024-10-09):
哪位大神有 佳能 g5080bios 固件,希望传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要备份3个固件呢

网友B: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机器不知道你们打印机6800错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误操作升级固件失败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要备份3个固件呢

你有没希望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机器不知道你们打印机6800错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误操作升级固件失败引起的吗?

客户的机器,说是头天好好的,第二天不行了

网友C:
此机器已修好,开机报错 6800,三个芯片都要换,

网友:
要是你能先备份下原始的几个芯片固件也可以对比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机器已修好,开机报错 6800,三个芯片都要换,

不是刷固件吗怎么换芯片了? 有卖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刷固件吗怎么换芯片了? 有卖的吗?

刷了,但是报别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但是报别的错误

那你芯片哪来的啊?

网友A:
这个机器固件好像是加密的,刷了没用

网友:
这个机器刷两个固件就行了16M的 专门解决6800故障 突然断电引起的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4个芯片6800刷一个芯片也就是带序列号的芯片 刷之前进维修模式用维修软件读取机器数据序列号 刷完数据上机进维修模式直接用维修软件刷回原始数据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固件好像是加密的,刷了没用

没有维修软件读取原主板数据 刷完固件再把数据写回去所以没用  维修站专用

网友C:
两个芯片不行,三个都要,要不然会报 6803 错误

网友:
刷一个epprom即可我们维修站已经解决了你没有正版维修软件不能读写数据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芯片不行,三个都要,要不然会报 6803 错误

我买了机器测试 刷了也没有你说的错误 固件你数据不行   G6080刷三个芯片数据即可G5080刷两个芯片 24s64芯片可以购买同型号芯片直接更换即可但是不换也不影响

网友(2025-02-06):
G5080清零软件不好找呀

网友:
同样需要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