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通病捡钱,不好意思还有人不会修。

楼主(2024-10-09):
板号:G532LWS 魔霸新锐i7 10750H 2060显卡,
好家伙一搜 发现有人说是通病,窃喜要捡钱了!
触发上电到2A掉电!一个帖子说通病,是CPU旁边的热敏电阻坏了!
更加窃喜了,赶紧给它,拆了!好家伙 依旧掉电。
按常规思路,打阻值,发现都正常,无明显短路!
再来系统最小化排查,断开 显卡,刷bios、拆网卡 、声卡、涛声依旧!
上电到0.9A 掉电,看样子都到CPU了。
CPU 、桥直接连根拔起!依然是上电0.9A 掉电。
通病,窃喜,结果搞了一套 一条龙,还是没修好。
麻烦各位大佬,别动不动通病 通病了,顶不住。
(注:看了相关的帖子,评论区有几个同仁,遇到了同样的掉电问题,也是没修出来退机的)

各位看官您说呢?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猴子捞月一无所得。为什么一开始不找图纸/类似图纸按时序来修呢。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按照时序来修比较靠谱

网友:
这是哪里的战损版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呀,那个电阻要安装上的。要大小一样的。

网友:
不错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A:
没有分析下电路量下电阻阻值  找个一样电阻换上 再试,乱拆一通,好机器都搞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分析下电路量下电阻阻值  找个一样电阻换上 再试,乱拆一通,好机器都搞废了

接手的时候那些小芯片和显卡电感都被人动过了,为了排查我就索性都拆了

网友:
热敏电阻拆了要装上的一样大小的

网友:
又学会个通病

网友:
G532LWS 图纸与点位

G532LWS 1.3 schematic.pdf

G532LWS 1.3 bv.pdf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图纸和点位

网友:
还是得有拆了要装的习惯

网友:
个人认为大芯片不要随便拆,确定了再拔,以免浪费时间或者弄报废

网友:
拆拆更健康

网友:
我给你提供思路吧 ,我遇到是开机掉电。店员拆了电阻交差了。结果给客户三天说故障依旧。我测试发现偶尔开机成功偶尔不成功。决定补电阻。10k和100k电阻都试过问题依旧时开机时不开机。客户急用说要交PPT我就刷个BIOS救命试试。结果给客户后客户说显卡不见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对导致的显卡不显示。但是看你断开显卡供电都不行。那我刷错了嘛。客户已经不找我了,说我把显卡给他修坏了。我昨天把机子给客户。兄弟你接了嘛

网友:
就喜欢通病,,,,,,,,,,,,,,,,

网友B:
这个机器这种问题懂的都简单,量下8路NTC的对地阻值就一目了然,对应的NTC处理芯片型号60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这种问题懂的都简单,量下8路NTC的对地阻值就一目了然,对应的NTC处理芯片型号6012

有联系方式吗?我+您一下?

网友C:
有个问题,你可调电源是五安还是十安,不会是功率太大触发可调电源保护掉电吧,这种乌龙我也搞过,所以已经换十安的了,有时候调了电流忘了也能搞乌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你可调电源是五安还是十安,不会是功率太大触发可调电源保护掉电吧,这种乌龙我也搞过,所以已经换十安的了,有时候调了电流忘了也能搞乌龙。

这个经验还是有的,不是电源问题,用电池,和原装适配器都是这个故障。非电源原因,谢谢哈!!

网友:
给你点提示,内存槽附近 四四方方的BGA封装的东西虚焊,是什么

网友:
红色的华硕板子很少见啊 这个拆了是几个意思

网友:
好好的板子给你练手了

网友:
别修板子了,躺着等天上掉馅饼就好了

网友:
大刀阔斧,顽症成通病

网友: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通病,,CPU供电芯片没拔

网友:
有通病就是有通病,只是楼主这故障不是通病而已了

网友:
好好的一块板儿硬是整成了料板

网友:
都说是通病的 ,可以参考,还是要有思路的。R7000也不是都是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