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仿苹果一体机换主板后白屏

楼主(2024-10-09):
主板坏了,Z-TH81G的主板换成K-ZH81G的,两张板子外观一模一样的,bios芯片换过去了还是白屏,屏幕是27寸的。请教一下高手,是哪里的问题呢,主板坏之前确定屏是好的

网友:
别只看驱动板!测一下屏板供电保险贴片有供电没有

网友:
忘记说了 屏幕是插主板上的lvds

网友:
估计是bios里内建屏幕设置不匹配。外接显示器进bios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