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A1419 板号820-3299 D8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10-09):
IMAC A1419  不开机。板号820-3299 D8 待机灯亮,ALL_SYS_PG不亮,判断缺电压。查无VCCIO  VCCSA。VCCSA EN受VCCIO PG信号控制。要先修出VCCIO,测MOS管  G极无波形,判断ISL95870损坏,VCCIO VCCSA控制芯片都是ISL95870。于是把两个芯片对调。VCCIO电压出来了,PG信号也出来了。VCCSA的EN信号也开启,但是不出电压,G极无波形。从A1370坏机上拆了一颗ISL95870装上,波形出来了。装机,久违的“轰”的一声主机开启,但是屏幕花屏竖条。应该是屏幕损坏。外接显示器测机,发现硬盘损坏,换硬盘无法装系统,风扇狂转。刷了BIOS后,一切正常。附上BIOS

27寸 3代I7 OK.BIN

网友:
坏这么多,客户还愿意修

网友:
这款是装13神机。放在前台装13的

网友:
谢谢了,我正好有块主板,修了几次,还是老毛病,现在可以照图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