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键盘就在这个地方不能用,难道是风水问题?

楼主(2024-10-09):
今天遇到一个非常奇葩的案例,分享给大家
事情是这样的,客户反馈说电脑键盘突然不能用了,其他都正常,我第一反应是键盘坏了,毕竟这种事很常见~
我带着一个双飞燕的键盘就去了,结果打脸了,换上我的也不行~~
然后怀疑是系统问题,就重启电脑狂摁DEL,毕竟BIOS跟系统可没关系。。。结果毫无反应。。
难道是主播BIOS故障?之前遇到过这类事,主板BIOS缓存溢出导致USB失灵,果断扣电池、拔内存条,结果也失败了
然后又回到了系统驱动的考虑上(虽然自己也不信是他的事)
上面明显显示驱动异常,各种驱动更新,USB3.0驱动添加,全部失败!!
这能是哪里的问题,没办法,跟客户打了个招呼就搬回来了。。。注意,重点来了
搬回来插上一侧,一切正常!!
这算哪门子事,碰巧好了?仔细想想人家机子上就连接了一个显示器,一个鼠标一个键盘,别的啥也没插,,,这会是哪的事。。。
我带着在店里测试好的键盘,二次回到客户那里进行测试,结果还是不行!!
风水问题?? 这么玄乎的事情被我遇到了?? 不信邪,将客户这一套东西全部搬到了二楼进行测试,结果你才怎么着,他正常了!!!
这特么,还真是风水问题呀。。这你让我跟客户咋解释!
最后我下来仔细查看了那个风水有问题的位置,,最后排查故障是客户外接了一个插排给电车子充电导致的键盘失灵(不要问怎么查找到的,问就是有不可描述的东西引导的)
总结:

我们还是讲一些科学的依据吧,要不然有人说我传播迷信就尴尬了~
我认为原因是这样的,客人外接了插排给电车充电,导致了电源插板供电不足,或者产生了共模电磁干扰,进而诱发键盘失灵。这种原因多数是主板是小品牌的原因,电流滤波不纯导致的IO通讯异常。
因为如果是供电不足的话,那么鼠标或者说显示器应该也会受干扰才对,但是其他都正常,只有键盘故障,那只能说明是键盘的频率正好和电车充电器同频了,诱发了同频共模干扰。
各位都是这方面大神,你们认为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说你们遇到郭类似的奇葩案例么?

网友A:
看来你做这行的时间不长,早就见多了,有的在客户工厂会自动打字,搬其它地方正常的

网友B:
电脑插座地线接触不良。

网友:
你还要注意一个奇特现象。安装WIN10后,只要你不关机,无能你如何操作,所有设备都正常。假如你点关机后,屏灭,主板不断电,风扇还在转。此时,你按开机后,你发现,电脑没死,但所有外接设备全用不起。

网友C:
楼主应该测一下插座上的电压,另外现在一些充电器,共模电感和安规电容都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做这行的时间不长,早就见多了,有的在客户工厂会自动打字,搬其它地方正常的

也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脑插座地线接触不良。

你的意思是因为元插座导地故障了,所以引发的这个情况? 这算什么原理,能受累给科普科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测一下插座上的电压,另外现在一些充电器,共模电感和安规电容都省略了

资本家的吃相越来越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因为元插座导地故障了,所以引发的这个情况? 这算什么原理,能受累给科普科普不

你用测电笔测一下机箱外壳有没有电,有电就接地不良漏电造成主板静电干扰。如果没漏电就是电脑电源滤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毛病确实奇葩,不过我看到过用充电器给电动车充电,然后导致220v电压升高烧电器的,最后拆开充电器看是有个电容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E:
上图,插上电动车充电器,直接把220v电压干到了500多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图,插上电动车充电器,直接把220v电压干到了500多v

是电动车还是是的轮子的新能源汽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脑插座地线接触不良。

我们这种小县城都没有接地线呢,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种小县城都没有接地线呢,怎么办

地线是用电安全最基本也是必须要有的,你用电的地方没有不是城市没有,你问一下当时布线的电工看看。

网友:
我问问 我这里 只要插上电动车充电器!机顶盒 就会死机,卡画面 或者网络卡顿 这如何解决?

网友:
我十年前就遇见过了,是电瓶车充电器的EMI干扰键盘了。可以把充电器拆开,在220V端加EMI滤波电路

网友:
半吊子水电工接的220市电有问题,或者电脑的电源垃圾,碰到过不稀奇

网友:
学习了,一广告公司一台主机我给配的,一年后搬了个地方,频频蓝屏,半年时间,内脏替换了个遍也没找到原因,最近莫名其妙的又好了。我怀疑是带的各种广告机器多,产生了某种干扰。

网友:
用扑克占卜一哈

网友:
插座没接地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些排插内置了共模电感,X电容,结果质量太差,造成电磁干扰,键盘就不能用了。

网友:
不是供电就是干扰。

网友G:
哎,典型的I2C总线干扰问题,把键盘链接总线的小电感换成0欧电阻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电瓶车充电器不好引起的吧,我以前碰到过,但一般用的原装电源充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充电器300V滤波变质产生的干扰。这个充电器居然还附带这个功能。

网友:
接地要做好。电脑电源差杂波滤不掉。会出现这些奇怪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过,找了好长时间才发现只要电动车充电就会有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换了键盘也是有时不认 有时串字

网友:
这是什么奇葩的故障,还好查出来了,要不白忙活了

网友:
应该是排插没有接地,充电器EMI滤波电路产生的高频杂波要通过地线消除,如果接地不良 开关电源EMI滤波电路就会产生高频干扰信号 。整个排插的设备都要受到干扰

网友:
谐波干扰,杂牌充电器谐波污染大。

网友:
或许是吧,这个无从考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哎,典型的I2C总线干扰问题,把键盘链接总线的小电感换成0欧电阻就好了

确认过眼神,这是真大神,虽然没搞明白如何操作,但是不影响我对你的崇拜~

网友:
刚好我前几天遇到跟你一模一样

,带回工作室鼠标键盘都可以用,然后试用了一天,拿回给客户用了一天第二天鼠标键盘又用不了,跟客户报了主板换好准备明天送回去给客户,看你帖子这么有点不自信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客户烧电焊的,插上电焊机,电脑鼠标键盘就用不了,折腾坏了当时

网友(2024-11-13):
之前遇到个一到晚上6点就键盘乱蹦字的,后面换了无线键盘解决的

网友(2024-12-20):
科学尽头是玄学,考虑下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