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500 不亮闪灯 四白两黄

楼主(2024-10-09):
             dell 5500 不亮闪灯 四白两黄 内存 BIOS都弄了 BIOS也刷了 故障依旧 在线求助!

网友A:
DELL 四白两黄是内存报错,慢慢查,供电,内存,BIOS,桥,CPU

网友:
这个电脑有时亮有时不亮我一个没修起来 DELL G3 都不稳定  什么换温控电阻  CPU供电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四白两黄是内存报错,慢慢查,供电,内存,BIOS,桥,CPU

就差干CPU了

网友:
gan内存槽

网友:
加焊内存槽吗

网友:
这个机型遇到过内存槽虚的、

网友:
19753-1 图纸与点位

Wistron Selek 15 N18E CML-H 19753.pdf

Wistron Selek MLK N18E 19753-1.gr

网友:
可能是 cpu 本体损坏了

网友:
不会修就找别人修,内存供电出来了吗?如果电压全出全了,那就是内存和CPU其中之一坏!

网友B:
这个机器确实内存槽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确实内存槽问题多

           加焊了没好

网友:
我遇到过换屏能好

网友:
4白2黄,内存故障,找测试卡测下内存总线,供电等

网友:
加焊屏接口正上方 那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