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板号DA0NLCMBCC0 REV C 小修过程

楼主(2024-10-09):
接客户一片主板,板号如图DA0NLCMBCC0 REV C

打值测试桥短路,直接把桥拆了

拆了桥,通电,发现保护隔离不能过,于是开始查找不过保护隔离的原因。保护隔离芯片型号为26782l

找了半天,没找到芯片资料。
在这里找到有帮助的资料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1376-1-1.html。因为没有一样的芯片,于是就换了这个

参考电路如图

换了芯片,通电后,指示灯会亮,待机0.01,pwm 电压一个都没有。接上开关板开机。指示灯会亮一下,然后熄灭。

桥的几个电压会出来,万用表测试电压正常,桥的1.8V 没找到

装桥,开机,进系统。确认显卡正常,因为没有散热器,所以其它的不用测试

附备份的BIOS(要改ME).

网友:
桥和充电芯片都换了,不能算小修了

网友:
  芯片和桥没有现成的 很难啊!

网友:
这得收费250吧。

网友A:
我做的是兼职,没有这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兼职,没有这么多的,

有160块钱吧。

网友:
我修电脑定价应该不高,因为老板自己会修一些简单故障,所以我的起步价最低200。仪器和耗材、房租都是我自己的。

网友B:
这是收费应该挺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收费应该挺贵的吧

贵不贵我不知道。220块钱,配件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