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这个电阻是做啥的?

楼主(2024-10-09):
图中这个0保险电阻,两头都是接地,但是显卡正常点亮,就是跑分卡死,不是5v也不是1.8v,虽然在边上,但是5v和1.8都正常的
显卡
跑分
App

网友:
芯片脚通过电阻接地 , 负极接地 正常 ,跑分卡死 可以 给 一些空的电容位置加一些电容 我上次一个1060 加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