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B365cpu不触发,测

楼主(2024-10-10):
华硕主板B365cpu无供电,触手无温度,测量ATX一端供电正常,,是否是cpu供电芯片拉低的缘故??还是通病?板是新的,放了很久已经过保了,u是银调货过来的9400u,我是小白,请问有没有大师傅指点一下?请问供电区域是固态电容附近位置吗?谢谢了!!

网友A:
不懂楼主意思,什么叫不过电,,最好找个专业维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意思,什么叫不过电,,最好找个专业维修的地方

主板有问题,就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