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500显存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4-10-10):
请问一下显存供电和下面这一路什么的都是由图中红圈芯片产生的吗?
但是那两个81161的pwm脚我找不到哪里过来的

网友A:
红圈中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圈中芯片型号是什么?

81022 ,我认为是它给两个81161提供pwm信号,但我跑了一圈线路没找到pwm是怎么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022 ,我认为是它给两个81161提供pwm信号,但我跑了一圈线路没找到pwm是怎么过去的

有的中间有个0欧电阻,看有没有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