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下这AM4核显供电波形对不对(已解决)

楼主(2024-10-10):
有一路上管击穿,更换协控后不上MOS管测pwm波形和其他正常相的波形不一致,不知道是不是与mos未安装相关?

(经大神指点,安装上MOS管再测量PWM波形和正常相一致了)

网友A:
看波形基本上是正常,装管子再测试波形

网友B:
不上MOS管波形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基本上是正常,装管子再测试波形

安装上MOS管后PWM波形和正常相一致了,多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MOS管波形正常的

安装上MOS管后PWM波形和正常相一致了,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