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win7 win10精简版系统分享 比完整版运行更快

楼主(2024-10-10):
精简版win7 win10系统比完整版系统运行速度更快 推荐低配电脑使用
功能上精简版系统和完整版系统日常使用没有什么区别
win7 win10精简版系统分享 比完整版运行更快

win7 32位精简系统
蓝优伊
https://pan.baidu.com/s/1i3spTlxW7R7v_Jj7e0KAbA 提取码:6f8u

win7 64位精简系统
俄罗斯大神win7极度精简64位旗舰版
esd后缀系统文件使用 WinNTSetup系统安装器安装
https://pan.baidu.com/s/1Rmnm0wcCL8adTIiEvQzjpA 提取码:pj19

win10 32位精简系统
超凡大师
esd后缀系统文件使用 WinNTSetup系统安装器安装 也可在本帖子下载WinNTSetup
https://pan.baidu.com/s/1DYNjTgJ1xkMhFsOgka3tDw 提取码:d0ms

win10 64位精简系统
超凡大师
esd后缀系统文件使用 WinNTSetup系统安装器安装 也可在本帖子下载WinNTSetup
https://pan.baidu.com/s/1Fl-9hCiduaiNXFQSuJCZlw 提取码:e570

网友A:
俄罗斯那个应该是英文版吧?其他的是中文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俄罗斯那个应该是英文版吧?其他的是中文版的吗?

都是中文版 俄罗斯也是中文版

网友:
你们能提取文件吗?

网友B:
精简版装了以后总会有小问题 结果还是要装完整版的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简版装了以后总会有小问题 结果还是要装完整版的才正常

分享的精简版我使用了很长时间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享的精简版我使用了很长时间 没有发现问题

安装你的应该不会,我自己下载其他的就多少有点问题,下次试试你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你的应该不会,我自己下载其他的就多少有点问题,下次试试你这个

我一直使用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D:
win7 64位还有更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7 64位还有更小的

分享一下啊

网友A:
楼主提供的系统都是在百度网盘,因为百度网盘我不是会员,现在终于下完了,现测试如下:
1、win7 32位,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软件才能用,先是用微PE,后面用其他的PE,都不能读取,这个连装都装不成。
2、WIN7 64位,这个装过2次,第一次准备快要进入系统画面的时候卡住了,USB鼠标和键盘灯亮但是没有反应,怀疑是缺少USB驱动,但本人主板没有PS/2接口也没有此接口的鼠标键盘,只好再装一次系统,并且在PE中操作安装USB驱动,结果是进入到系统画面后卡住,鼠标键盘动不了,安装失败。
3、WIN10 32位, 的确是超凡系统,没有任何问题。
4、WIN10  64位 ,能正常安装系统,但是进去后不能上网,并且没有压缩软件 ,后到别的电脑上搞了压缩软件、网络修复软件、WIN10激活软件装上去,结果用网络修复软件修复失败,仍然不能上网,用他系统原带的WIN10激活软件激活失败,用自己的WIN10激活软件也失败!右击点此电脑的属性,发现不是超凡大师系统,而是什么羽科技的假货系统。
总结:4个系统只有WIN10 32位那个能用,其他都是垃圾,不信就按楼主给的链接自己下载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系统都是在百度网盘,因为百度网盘我不是会员,现在终于下完了,现测试如下:
1、win7 32位,这 ...

我测试这四个精简系统都是良好的 而且一直使用 尤其win7 64最推荐 你的电脑硬件可能比较新 才有这些问题 但是比较旧的电脑肯定没有问题 那个win7 32位系统是exe文件 其实用zip方式打开就能看到里面的系统文件 解压就行 总之 我的电脑测试没有任何明显的问题 个别电脑有问题的确存在 因为是精简系统 又不是完整系统 所以 不要大惊小怪 不适合不用 反正我的电脑很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系统都是在百度网盘,因为百度网盘我不是会员,现在终于下完了,现测试如下:
1、win7 32位,这 ...

还有 win7 64俄罗斯系统我是最推荐的 不要说垃圾 那是你的电脑不好用 我的电脑好用的很 如果你的电脑是7代主板及以上 win7系统是没有usb驱动的 鼠标用不了很正常

网友(2024-11-13):
百度网盘让我下载用时超长,还没有安装

网友:
谢谢真想要呢

网友:
精简版系统。有时候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