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网卡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24-10-10):
求助一个网卡不能用的问题,我有个映泰的高端主板,网卡芯片是Rtl8111e,网卡检测不到,检查网卡旁边的1.05v和3.3v电压都有,然后旁边的晶振两脚为0.92和0.93v,也不知道有没有起振,复位脚位3.3v,我自己更换了网卡芯片,也更换了晶振和两颗27p的谐振电容,还是检测不到,现在我该怎么查了呢?

这个主板也没个图纸,桥到网卡芯片的两组信号和网卡芯片到桥的两组信号该怎么查?怎么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

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A:
网卡PCIE网卡总线打下值,晶振用示波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PCIE网卡总线打下值,晶振用示波器测

你好,能请教一下总线是哪些脚位吗?打值是不是都要相同的二级体值?

网友A:
图上17 18 19 20 22 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上17 18 19 20 22 23,

查了,这三组的阻值都是两两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这三组的阻值都是两两相同的。

总线没问题就查,供电 时钟 复位或另换一个芯片试

网友C:
如果修好了,能告诉我怎么弄吗?我有两块主板也是这种情况。同样的网卡芯片。同样的故障。没修好,放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没问题就查,供电 时钟 复位或另换一个芯片试

供电的3.3V和1..05V都没问题,然后也买了芯片换了,也没问题,时钟目前示波器不在身边,得过一段时间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修好了,能告诉我怎么弄吗?我有两块主板也是这种情况。同样的网卡芯片。同样的故障。没修好,放一边了 ...

当然可以啊,前提是我能修好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没问题就查,供电 时钟 复位或另换一个芯片试

已经测量了25m晶振的波形,是没问题的,但是总线的时钟脚位太小了 我没法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修好了,能告诉我怎么弄吗?我有两块主板也是这种情况。同样的网卡芯片。同样的故障。没修好,放一边了 ...

又买了芯片来换,还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了。网卡芯片旁边的电阻也都测量正常,那些贴片电阻不想一个一个拆下来换了。我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修好了,能告诉我怎么弄吗?我有两块主板也是这种情况。同样的网卡芯片。同样的故障。没修好,放一边了 ...

我是终于把他修出来了,贼恶心的,你猜是啥原因。

网友:
直接PCIE网卡不行么,费这个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终于把他修出来了,贼恶心的,你猜是啥原因。

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们吧。

我换网卡芯片的时候,去某宝买的,买了一个8111E和一个8111F,装了8111E没好,又装了8111F,一直都没修出来,结果我今天又买了一个8111E,装上就好了,结论就是以前买的那两个,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网卡芯片的时候,去某宝买的,买了一个8111E和一个8111F,装了8111E没好,又装了8111F,一直都没修出来,结果我今天又买了一个8111E,装上就好了,结论就是以前买的那两个,都是坏的。

这个我实在是不好说。这种真的是拼人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