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上家画蛇添足乱加电阻,导致我又多修了半小时

楼主(2024-10-10):
接一片主板,板号6-71-nh50b0,如图

因为主板进过水,处理主板进水腐蚀

桥有问题,直接把桥拆了。

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桥过来。

然后装上桥,用我焊的红色开关线开机。结果电流到0.5 就不动了

然后开始查找原因。图纸为参考图纸。查到这里,发现了电压不对。

仔细看了一下,原本是电容空位的地方,加了一个1k 的电阻

拍下的证据

直接拆了这个电阻,开机正常。因为进水腐蚀,这个主板实际维修了差不多一天时间。

bios 在这里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0107-1-1.html

网友:
这就是故意做的故障

网友A:
原故障是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故障是什么现象?

进水腐蚀,很多元件引脚都断了。处理完进水,开机没反应,刷了BIOS后 ,直接判定桥坏了

网友:
就是故意做的故障

网友B:
如果是故意加的电阻也太不高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故意加的电阻也太不高明了

这算比较良心的了,不像有些故障,让我想修好的想法,但就是修不好,还把大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算比较良心的了,不像有些故障,让我想修好的想法,但就是修不好,还把大芯片烧了。

遇过全板主芯片全挂的

网友:
不过是考验大师的小刀,电压转换

网友:
故意做的故障

网友:
看着像蓝天的板

网友:
就是蓝天的板。

网友:
运气真好,只是加了一个电阻,芯片没故意搞烧就很不错了。

网友D:
火眼金睛啊  佩服楼主

网友:
有些客户报好价格 修好后直接砍价,我只能用我36v的 电源 怼它cpu供电

网友(点评):
坏人还需恶人磨

网友:
这个也能修?

网友:
非常细心,这都发现了。上家应该是以为这里腐蚀了个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火眼金睛啊  佩服楼主

首先是量到这里开启电压不够,导致1.8 都没有。然后分析原因,不是眼睛看出来的。

网友E:
我也认为不是故意加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认为不是故意加的电阻
我也觉得的不是故意的,故意的话,芯片很难保的住。桥是进水腐蚀坏的,大的供电没短路。

网友:
这个小玩意儿都被你找到了,厉害了楼主

网友:
我觉得不是故意加的电阻。可能是那里腐蚀了 他觉得那里有东西。

网友:
故意的话,干嘛不把芯片搞烧,这样简单粗暴

网友:
这种二修的楼主报价多少米

网友:
修机太累了

网友:
进水加上二修,这种板子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收了多少米

网友:
有图纸参考能节省很多时间,没有图纸参考只能猫抓瞎全凭经验和运气。这也是二手修难修的原因,不知道上家会有什么奇葩操作。
一颗小电阻搞了一天,电子行业的规范维修还得要加强啊。

网友:
二修的怎么报价

网友(2024-11-12):
高手啊,估计上家看到进水腐蚀后以为掉件了就加了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