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Y7000P IRH8板号ILG10 LA-M542P Rev:1.0 合成OK

楼主(2024-10-10):
Y7000P IRH8板号ILG10 LA-M542P Rev:1.0 合成OK,5秒亮机顾客描述输完密码电脑黑屏不显示,自己放静电试过!
到手放电,发现开机键盘灯亮,屏幕不显示!测量各对阻值正常!应该是 bios问题
原机BIOS 16.1.25.2091低配版 ,发现手里只有高配版ME,论坛搜索没有!只好选择16.1.25.2027_CON_LP_A_,验证完全没问题,第一次开机需要配置亮机比较慢正常!初始化后,5秒亮机

未初始化的

网友A:
此电脑,接可调电源不开机!用电池或者原装电源可以开机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A:
此电脑,接可调电源不开机!用电池或者原装电源可以开机

可调电源电压调21v以上

网友(2025-07-09):
引用 网友A:
此电脑,接可调电源不开机!用电池或者原装电源可以开机

可调电源要用240W的转接头

网友:
BIOS没问题,亮机快,感谢分享

网友:
目前我有背光无荧幕,也是bios问题嘛

网友(2025-10-17):
今天一台LA M542P开机有时候电流到2.几a不显示,刷个试试

网友:
刷了无线网卡认不到了 其他正常

网友(2025-12-10):
BIOS好的 ,开机快,WIFI正常

网友(2026-02-03):
楼主,请问一下,此BIOS默认是是双显卡混合模式还是独显模式?

网友B(2026-03-07):
官网不是有BIOS提供吗?直接改了就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不是有BIOS提供吗?直接改了就能用吧

把你的改法贡献出来再说,说嘴谁都会

网友(2026-04-22):
我刷了不显示

网友:
测试能亮屏,独显模式

网友:
能亮机  不认硬盘

网友:
顶一个,以后可能会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