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抖动,调底亮度没抖那么

楼主(2024-10-10):
笔记本屏幕抖动,调底亮度没抖那么厉害,调高亮度抖很厉害。已排除是电脑主板问题,就是屏幕问题了,不知道是灯带还是逻辑板问题,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修主板吧,不会就花钱找人修

网友A:
笔记本屏幕与主板间的线路出问题,多发生在转轴的位置断了,要么找出来重接,要么换整条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屏幕与主板间的线路出问题,多发生在转轴的位置断了,要么找出来重接,要么换整条屏线。

30针EDP接口测量线到主板是通的,没有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屏幕与主板间的线路出问题,多发生在转轴的位置断了,要么找出来重接,要么换整条屏线。

手压住主板上屏线接口试试看,恐怕是排线座虚焊。之前遇到平板电脑的显示屏出现灰屏,图像很难看清,当时以为固件损坏,找固件刷机,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然后静下心来回SQ,突然手感觉到摸排线座时有反应,对排线座补焊就好了。少量涂点助焊膏,贴耐高温茶色胶带防止塑料烤坏,风枪温度300度,风力3~4级对着引脚、固定座子脚位位置来回加热,大约25~30秒后开始要注意观察,确定焊锡熔化再延长两三秒,整个过程要格外小心。试机,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压住主板上屏线接口试试看,恐怕是排线座虚焊。之前遇到平板电脑的显示屏出现灰屏,图像很难看清,当时以为固件损坏,找固件刷机,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然后静下心来回SQ,突然手感觉到摸排线座时有反应,对排线座补焊就好了。少量涂点助焊膏,贴耐高温茶色胶带防止塑料烤坏,风枪温度300度,风力3~4级对着引脚、固定座子脚位位置来回加热,大约25~30秒后开始要注意观察,确定焊锡熔化再延长两三秒,整个过程要格外小心。试机,OK。

感谢分享经验,我测试换屏正常,线路正常的。是抖动的屏幕逻辑板问题了,看其他高手飞线或者补焊电阻就可以了,原理不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