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深海幽灵Z2待机无内存供电,触发不出CPU和内存供电

楼主(2024-10-11):
内存供电芯片更换过,南桥更换过,排除CPU、EC,其他供电都有,南桥待机条件满足,EC待机条件满足,内存供电周围电路检查了无断线,电阻阻值正常,15脚开启信号正常,但是就是不出供电,百思不得其解,望大神指导一二。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是不是出来掉了,而不是没出

网友B:
s3,s4都出来没,查u25,11脚2.5v有没,先修内存供电,简单一点

网友C:
内存供电先修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s4都出来没,查u25,11脚2.5v有没,先修内存供电,简单一点

没有2.5V,开机瞬间有内存供电,到0.4V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是不是出来掉了,而不是没出

开机瞬间有,跳到0.4V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先修2.5v

2.5V就通内存插槽,没有其他去处。

网友D:
南桥换的是 全新的吗????

网友:
只有待机有问题?

网友E:
让我猜一下 是不是之前是南桥问题 换了南桥开机要按很多次才能触发 能触发的时候上电到0.3几或者0.4 无cpu供电  如果是这样说明你买的南桥有问题卖南桥的是坑壁 我以前也遇到过很多次  后来换了一家买就再也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出内存供电,肯定不亮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我猜一下 是不是之前是南桥问题 换了南桥开机要按很多次才能触发 能触发的时候上电到0.3几或者0.4 无cpu ...

南桥确定是好的,而且内存开启信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换的是 全新的吗????

换的同型号的拆机南桥,确定是好的,而且原机的换到另外一台正常,排除了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我猜一下 是不是之前是南桥问题 换了南桥开机要按很多次才能触发 能触发的时候上电到0.3几或者0.4 无cpu供电  如果是这样说明你买的南桥有问题卖南桥的是坑壁 我以前也遇到过很多次  后来换了一家买就再也没这个问题了

你换的是哪家,坑人的又是哪家?提醒一下,免得我也上当

网友:
内存供电开启正常-电压那一下电压正常不-CPU供电不出掉电后内存供电也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