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高手请进,这个拓扑电路是什么鬼

楼主(2024-10-11):
看是双管正激,但是没有检流电阻,却在变压器和下管D级之间串了个小变压器,小变压器另一极返回的PWM控制器芯片,芯片是CL2181,全互联网都查不到资料。
芯片
资料
电源
App

网友:
no pp say hammer

网友:
感觉L2是电压反馈,取代检流电阻的

网友:
续2楼:没图片说个锤子。

网友:
没得检流电阻那应该就是电流传感器了

网友:
检流线圈,起反馈作用的

网友:
最近拆修了几个高端电源,都是用电流传感器替代了传统的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对,就是电流采样互感器,这样子的效率高,用电阻有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