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 5600XT 一会亮一会不亮

楼主(2024-10-11):
求助 讯景 5600XT 2风扇 清灰后  每天开机第一次开机都能点亮  点亮后玩游戏一整天都没问题    然后重启显示器就无显示 但是电脑能进系统
       把主机电源拔掉 多按几次开机键放放电  然后就能正常点亮    请教坛子里的大哥  这种问题应该走哪方面入手检测 测量 来找问题

网友:
不亮机时按时序查

网友A:
那个BIOS切换开关,喷点W40,应该就好了,应该是那个开关虚焊了,因为显卡其实只有启动那一下才读一下BIOS,有时候运气好读了启动了就可以玩一天,运气不好不读取了那就开不开了,其他毛病应该不会可以稳定玩一天的。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A:
那个BIOS切换开关,喷点W40,应该就好了,应该是那个开关虚焊了,因为显卡其实只有启动那一下才读一下BIOS ...

感谢指点   但是我重新焊接了那个开关测试过  也单独链接了线试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