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DS2,内存无复位

楼主(2024-10-11):
这是一块老FM1主板,全板其他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出内存168脚复位电压,插内存也没电压,这个电压是直接从CPU出来的,请教师傅们,该怎么查,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忘记加图片了

网友A:
查下有没有检测到内存,SMBDATA SMBCLK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有没有检测到内存,SMBDATA SMBCLK信号是否正常

这两个信号都正常,都3.3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信号都正常,都3.3

要用示波器看波形,或用诊断卡看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