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神舟战神Z8-DA7NP开机灰屏,外接不显示

楼主(2024-10-11):
可以确定主板没有完全工作,接个启动U盘,可以正常开机,开起来正常使用。怀疑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故障一样,接U盘后也可以进BIOS,也可以U盘启动,也可以硬盘启动,不接U盘开机就灰屏,问题还是在主板检查没过,有遇到的吗,没思路了

网友A:
难道不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显卡问题吗

用U盘开机,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感觉不是显卡问题,我判断问题出在开机自检过不了,一直处于卡机状态。

网友:
显卡不装驱动试试